[求助] 请教DC中check_timing时如何不检查复位信号

楼主(2012-05-14):
Information: Checking no_input_delay...
Warning: The following input ports have no clock_relative delay specified, a default clock is assumed for these input ports. (TIM-208)
--------------------
rst_n

怎么样可以不报出rst_n的warning,谢谢

网友:
你可以对rst_n加一个set_input_delay的约束啊。这样DC就不会complain了。

网友:
set_ideal_net_work

网友(2013-04-03):
回复 网友A:

    加了ideal netwok也有这个warnin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