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栅、源、衬底短一起接地的N管做什么用?

楼主(2012-05-14):
看到电路里有些地方,在电压输入端有用到NMOS管,漏接电压输入端,栅、源、衬底短一起接地,这种N管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ggmos的作用

网友:
drain端接电压输入端,ggmos接法,又不是dummy。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多有可能,因为你的问题没有说明白
如果是这个电压输入是pin输入 这是信号需要esd保护器件一般会是ggnmos的接法,但是此器件一般较大w在300左右
如果是跟差分对放在一起为了营造一致的匹配环境的话,这个管子就是作为dummy用的,这个管子的尺寸一般是和你差分对的管子尺寸一样大或是w相等,l偏小。
若果是在电路里面用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寄生用的二极管

网友:
人家说了4端都接地,肯定是dummy或者修改W/L用的。

网友:
小尺寸的ggmos接法就是作dummy用,6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
好像是个二极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么绝对吗?不是所有的ggmos的width都这么大,作为pad clamping的一般会很大,而且会严格follow ESD rule,但是防system esd或者different power & ground domain的ggmos很多都是跟被保护的mos width一样,或者两三倍就够了,当然drain端加rpo耐压。

网友(2012-06-15):
做电容,在ADC里面一般会接在VDD和GND之间,减小信号对电源线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