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check_design的哪些报告内容是无关紧要的

楼主(2012-05-14):
(1)connect to logic 1
(2)connect to logic 1 or logic 0
(3)connected directly to output port
是不是这些都不需要分析的,假如是的话,怎么设置参数屏蔽这些内容啊,谢谢

网友:
就高手解答

网友:
尽量在RTL中固定

网友:
为什么要屏蔽呢?报告出来用于检查不是更好

网友:
可以用脚本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