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关于tran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14):
请问一下在tran仿真时maxstep设置和不设置有什么区别,我在仿VCO输出曲线时,给个值就输出好的波形,不给值是就是噪声波输出,麻烦大家给些讲解,谢谢!

网友:
和精度有关,具体看帮助吧。
应该是软件自动控制的,一般很少人为干预,可能你软件版本太老。

网友:
说的不一定准确,仅供参考。
所谓步长应该是会影响到算法的精度,因为软件分析应该也是有限单元法的计算分析,其算法的精度和收敛性和步长都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下,对于加了maxstep 有图形,那我的电路本身有设计问题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问下,对于加了maxstep 有图形,那我的电路本身有设计问题么?谢谢!

网友:
有些振荡电路是需要最大步长精度设置的,跟仿真精度有关系,电路本身是没问题的。

网友(2023-03-11):
想请问一下 step和maxstep有什么区别,给了step10ns和maxstep的10ns好像差距蛮大的,后面貌似会按照10ns跑,前面的话还是按照us级别跑

网友(2024-12-08):
请问maxstep设置为多少呢,依据什么呢

网友:
理论上, 不加maxstep 可能会出现较大的误差,误差大的时候会仿真出来错误的结果。

网友(2025-04-21):
请教一下,maxstep在哪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