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4bitSARADC的op问题

楼主(2012-05-14):
这个是为了研究(也就是毕业论文),而搞个一个设计(tape out是不可能的),预期画完版图,然后后仿一下就交差,写论文了。
既然是论文,就要死命的降功耗。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也就是抠功耗的问题:我预备op是3级级联加latch,预计能达到1M的sample rate.
电压的话,先算是3.3(以后创新点通不过再降到1.8以下),问以下,一个pre的话大概最少能多少电流?(Av=14~20dB,f3db=40M)

我现在的仿真结果是1.8u(Av=14.6dB,f3db=46M),就不知道还能不能点,求大神

网友:
要那么多pre amp stages 是因为什么?

网友:
14bit要校准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了在输出端实现失调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都是做快速的8-10个bit的,没用过数字校准,不过听老大说不用数字校准的话,因为电容误差的缘故,做到14个bit的话,不用数字校准的话,很难。

网友:
    你电源电压有点高吧?现在大部分论文都在1V左右了哇。降低功耗的话你可以选择动态比较器的哇,全动态的功耗相当小,但是kickback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忍受的话就选择AB类动态比较器,功耗也相对较低。失调好像有种方法输出端接个可调电容阵列可以消除?你做14位的话应该要分段了吧,呵呵,分段的话寄生电容也是个挺大的问题。。

网友:
14bit的確在電容上,精確度會上不去

网友:
逐次逼近ADC,速度中下,精度中上;比较器要求精度高一点的啊。一般采样的同时失调校正,IOS或者OOS,一般OOS应用较多啊,这就要求比较器的每级增益不要太大,所以级数较多,3~4级吧。

网友:
“1.8u(Av=14.6dB,f3db=46M)”,是指1.8uA电流,增益有14.6dB,3dB带宽有46M吗?不大可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脑子磕了,忘在输出端加电容了,今天小加了个200f的电容,就面目全非了。(同时忘把测试时的内加的150n的电流删了,所以实际上是3.6u的电流)

网友(2014-06-29):
14 bit is hard to reach !

网友(2024-08-22):
蹲一个14bit 240MHz流水线ADC设计资料或者楼主的毕业论文,感谢感谢 小白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