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soc里面各个模块里的sram一般是真正挂的硬件还是ip core

楼主(2012-05-14):
弱问:soc里面各个模块里的sram是真正挂的硬件还是ip core

网友:
回复 楼主:

    hard core

网友(2012-06-13):
是直接用 reg【】 buff 【】;生成一个数组?

网友:
IP Core,单独存在于某一个地方。

网友(2012-08-23):
和一般的SRAM没有区别呀,不过和AMBA总线连接的时候一般加一个wrapper,否则很费电的。当然,需要从decoder来一个cs的信号。

网友:
一般都是硬IP,像FPGA里的block ram(sram),multiplier,pll等都是硬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