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卡做成5V、3.3V通用的VIO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2-05-14):
如果做成5V的卡则VIO接5V,如果做成3.3V的卡则VIO接3.3V,但是如果做成5V/3.3V通用的卡则VIO该怎么接呢?

网友(2012-12-06):
关键是看你的PCI接口使用专用ASIC桥片还是用FPGA做的
1.如果是专用ASIC桥片,桥片一般都有VIO输入引脚,该供电用PCI金手指上的VIO即可
2.如果是FPGA做的,必须加总线开关完成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