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卡的初始化过程

楼主(2012-05-14):
目前正在做SD卡的SD协议读写,但是卡在了ACMD41命令上了。从这个命令的response来看,[31]位始终为0,卡始终处于busy状态,不管经过了多长时间都是如此。各位大虾有知道为什么初始化总是无法完成的原因么?
我的命令操纵过程是CMD0、CMD8、CMD55、ACMD41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测得的什么版本的卡,1.0,2.0还是3.0?
如果是2.0,你把你的ACMD41上的参数写出来,有可能是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
用的是2.0的协议,因为我发送CMD8之后,response是0x01。
我发送的ACMD41命令参数是0100_0000_001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SD卡的电压两端,是3.34V。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非常感谢

网友:
1:CMD8的response中的back echo怎么全是0,难道你的CMD8参数中设置的为0?
2:至少要发两次ACMD41,而且这两次的参数和其response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还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1.我的CMD8response不是零,不是写了最后response是0x01么?返回的response的voltage accepted相应部分的值是0001;
2.第一次发送ACMD41命令是0100_0000_001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然后就开始一直的循环,用的参数就是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了。

网友:
1:如果是这样,那我感觉是不是你的CMD8命令就是问题了。
从协议上看,CMD8的response的最后16位是echo-back of check pattern,次4位才是voltage accepted。如果如你所说,那在CMD8参数中设置的check pattern是0x01(协议上推荐的值不是这个值),而且卡的voltage accepted是0,这个是不合理的。可以再看看协议资料
2:你第一次用ACMD41根本就没有读出卡的电压范围,所以你第二次发的时候可能出现电压不匹配。

个人觉得可能还是CMD8命令导致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
1.好吧,我把CMD8的命令都贴出来吧,
CMD8的初始命令:
0100_1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_1010_1010_1000_0111
CMD8的response:
0000_1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_1010_1010_0001_0011
这里的response和cmd包含了全部48比特的信息,我觉得上面的命令和response是没错的。
2.我发送第一次ACMD41的命令之后,产生了response。
ACMD41的命令是:
0110_1001_0100_0000_000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00_1101
ACMD41的response是:
0011_1111_0100_0000_1111_1111_1000_0000_0000_0000_1111_1111
我不觉得有啥问题啊

网友:
说得很仔细了。
从上面看,你的CMD8是没有问题的。但感觉你第一次发的ACMD41有点问题,但其response又没有问题。
个人建议:
1:把第一次发的ACMD41的参数全改为0试试:0110_1001_01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00_1101
2:或者再把你第二次(三次)发的ACMD41命令和response贴出来看看

网友:
忘说了,把第一次ACMD41的参数全改为0后,后面的CRC可能不一样了,LZ不要把我写的那个数据直接copy了哈。。。

楼主:
如果第一次发送ACMD41的参数都是0的话,那不就是询问OCR寄存器么,那有啥区别的?

网友:
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协议上规定是需要全为0的,卡里面可能就是检测全是0,才往下执行状态机

楼主:
哦,我先试试看,谢谢你了啊。

网友:
怎麼跟我讀的spec不一樣???
底下先不談READY這件事,先談OCR register

如果是SD 1.0~1.1
SD Host在CMD0之後會對SD CARD送ACMD41,  argument會內含OCR register的值(就是表示SD HOST可以支援的working voltage),然後SD CARD也會把可以support的working voltage回覆在R3 response裡面

如果是SD 2.0~3.X
SD HOST會發送CMD8 --> CMD0 --> AMCD41, ACMD41的argument也一樣會包含OCR register的值,只是額外還會在OCR register的BIT[30],顯示SD HOST是否支援高容量的CARD (High capacity) 或是一般容量的CARD (Standard capacity)

如果SD HOST送了ACMD41但argument全為0,就表示這個SD HOST任何工作電壓都不支援,這時候就看SD CARD端的設計,有的SD CARD還是會乖乖的在SD response裡面回覆可以support的工作電壓, 反正SD HOST有送Command來詢問,只要是legal command, 而且願意繼續送出SD Clock,那麼SD CARD就願意繼續回覆Response,

當然有的SD CARD也可能就直接不回覆response了,反正SD HOST都說任何電壓都不支援了,我為啥還要回覆response

另外,ACMD41是需要SD HOST一直發送給SD CARD,直到SD CARD回覆的response裡,OCR value BIT[31]變成1,SD HOST才會繼續送CMD2, CMD3 .....讓SD STATE繼續往後走,所以可別只送一次ACMD41,這樣SD CARD是來不及在短時間之內就處理完內部的工作而去設ORC register BIT[31] =1

网友:
第一,試著把你的OCR value改的跟CARD片一樣
現在的CARD都是Support 3.3V左右,但是可容忍範圍3.6V~2.7V都可以,因為怕有相容性問題,所以容忍範圍都比較大

第二,如果還是不行,請更換另一張SD CARD
有可能是SD CARD 內部的韌體死掉了,或是SD CARD內部的FLASH有很多BAD BLOCK,才會造成在initial state,SD CARD 一直是BUSY的狀態

另外提醒,雖然SD SPEC規定initial timeout時間為1秒,但是多半都是幾百us~數ms SD CARD就會ready, 以SD HOST的角度來說.....如果可以...請把timeout的時間拉長一點,因為現在SD CARD搭配的NAND FLASH效能越來越不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才會變成READ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至于1.0,我不确认,但对于2.0,你说可能不正确。 你说的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发ACMD41时的参数设置

楼主:
现在的结果还是不行,我把现在做的过程以及结果都写下来,大家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谢谢各位。
首先,问题是SD卡在ACMD41的response当中的busy位总是维持0状态,不能完成当前的initial操作。
而我做的操作流程有两个
第一个流程是CMD0、CMD8、CMD55、ACMD41(first ACMD41)、CMD55、ACMD41(询问ACMD41)、CMD55、ACMD41(询问acmd41)、。。。。。。。。。
第二个流程是CMD0、CMD8、CMD55、ACMD41(询问ACMD41)、CMD55、ACMD41(first ACMD41)、CMD55、ACMD41(询问acmd41)、。。。。。。。。。
根据我看到的协议呢,在2.0协议的情况下,ACMD41的第一次发送会像SD卡发送当前的HCS和电压值,在此之后,再发送的ACMD41仅仅是询问ACMD41,主要的用途是为了获得SD卡的OCR寄存器的值,并且查询当前initial的过程有没有完成,也就是OCR的31位busy位了。我觉得这个的理解是没错的,我从协议上也看到了相应的说明。至于在询问ACMD41阶段的参数值是不是和first ACMD41一致,还是清零,这个我可以试试。

楼主:
目前所做的两种测试结果什么区别,得到的响应很相近。
CMD0命令为:
01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001_0101
CMD8命令为:
0100_1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_1010_1010_1000_0111
CMD8的response为:
0000_1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_1010_1010_0001_0011
CMD55的命令为:
0111_01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110_0101
CMD55的response为:
0011_0111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1_001-_0000_1000_0011
ACMD41的命令为:
0110_1001_0100_0000_0010_0000_0000_0000_0000_0000_1100_1101
ACMD41的response为:
0011_1111_0100_0000_1111_1111_1000_0000_0000_0000_1111_1111

楼主:
在上述的命令响应当中,ACMD41的response一致是如此的,而且最奇怪的是,所有的电压位都表示位1,这是有错误么?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SD卡的供电电压为3.5V,所以我觉得我的设定没有错误的啊

网友:
对你说了半天,白说了。。。。。

楼主:
什么白说了,我试过了,先发送CMD55和ACMD41(所有ACMD41里面的电压参数为0),然后再发送CMD55、ACMD41(正常设置里面的电压参数),然后在发送询问类的ACMD41。不是这样么?
结果一样,没区别

网友:
先解決dabenzhong的問題
1. 先確定你手上的SD卡在其它的SD HOST有沒有相容性問題,比方拿一台SD CARD READER來試試看,看看能不能正常辨識到這張SD 卡,或是換卡來測試
(1)如果別的SD HOST也辨識不到這張卡,就表示這張卡有問題,請換張正常的卡
(2)如果你換了別張卡(在其他SD HOST是可以正常認到卡的)來測試你自己的SD HOST, 卻還是認不到,請利用Logical analyzor或是SD protocol analyzor來查問題,模仿別的SD HOST來發送Command (不只command argument內容,還有SD clock的頻率)
=====================================================

在SD Version 2.0
只有特別提到SD CARD會在第一個ACMD41中,去檢查OCR的HCS bit.
並沒有特別提到所謂的第二個ACMD41 第三個ACMD41 .....的差別. SD HOST原則上都是送出ACMD41,都是帶著一樣的Command argument.

規格中,針對Initial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Flow,這是用來示意,表示某功能的flag的判斷順序,給SD CARD的Designer參考,並非真的就是照它畫的去區分1st ACMD41 -- 2nd ACMD41 -- 3rd ACMD41.....

我知道TestMetrix在測試SD compliance的時候,在power-up之後,會送多個ACMD41
1st ACMD41 with argument = 0
2nd ACMD41 with argument = work voltage
3rd ACMD41 with argument = work voltage
...
... 直到SD CARD回READY

這是TestMetrix它自己的測法,但不表示SD SPEC裡 ACMD41有第二第三的差別
每個ACMD41的間隔時間也很長,內部處理速度快的CARD可以在第二或是第三個ACMD41就可以讓CARD變成 Ready

以上是我的經驗和認知
當然也有SD HOST就模仿TestMetrix的測試方式去發送Command,它們的想法是...既然SD CARD可以測試過TestMetrix,那麼設計SD HOST的時候,也照著一樣的方式去發送Command,應該也不會出什麼錯誤

楼主:
回pcbass
      我现在所有的结构都是通过逻辑分析仪观察所得,在测试当中发现了个奇怪的问题。
     首先,我用的是2G以上的Sd卡。发送第一个ACMD41的时候,所有参数为0,然后之后的ACMD41命令的时候都正常设置。然后,我通过逻辑分析仪观察到,如果SD卡的response响应了HCS位,那么再发送ACMD41后,SD卡无response。而如果SD卡的response没响应HCS位,那么就会一直busy。
     关于第二点我可以理解,因为协议上也说明了,如果是HCS卡而没有将相应的位设置为1的话,那么就会在初始化的过程当中一直维持busy状态。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SD卡响应了HCS位之后,为什么再发送ACMD41命令后会没有response的呢?

楼主:
而且,我想问一下,在第一次发送ACMD41的时候,并且所有argument都为0的情况下,SD卡的response当中的HCS位会拉高么?也就是OCR寄存器当中的第30位——CCS

网友:
LZ用的是标准SD卡,还是SDHC卡??
~~~~~~~~~~~~~~~~~~~~~~~~~~~~~~~
SD 卡卡的初始化开始于接收到ACMD41指令之后,ACMD指令的 HCS(Host Capacity
Support)位如果设定为1的话,表明控制器支持SDHC 卡,否则表示不支持。
在 CMD8 命令发送之后的ACMD41指令其功能有所扩展,在参数里多了HCS 部分,在响应
里面多了 CCS(Card Capacity Status)部分。HCS参数会被不响应CMD8 命令的SD卡所抛
弃。控制器向不响应CMD8的卡发送 ACMD41指令时,HCS位应该设置为零0。如果向 SDHC
卡发送 HCS位为 0的ACMD41命令,SDHC卡返回的响应,其busy 标识位永远为0,代表忙状
态。HCS标识位用来表明SD 卡是否已经完成初始化,如果未完成,HCS为零,否则为1,如
果 HCS为 0,控制器会重复发送ACMD41指令,SD卡只检查首次接收到的ACMD41指令的HCS
位。

网友:
响应CMD8的 SD卡发送的对于ACMD41指令响应会包含CCS部分,控制器只检查HCS标
志位为 1 的响应所包含的CCS 位。CCS=1表明其为SDHC 卡,否则为标准SD卡
~~~~~~~~~~~~~~
刚开始研究SD协议,希望能一起讨论

网友:
wangyingwei提供的資料沒錯
SD CARD只有在第一個ACMD41會去檢查CARD是否是高容量的卡(4G以上),所以dabenzhong要是第一個ACMD41沒有把OCR register的BIT[30]設成1, 這張高容量的SD CARD就會認為,它所對應的到SD HOST並不支援 High capacity (只支援Standard capacity),所以後續就不回response.

如果SD HOST一開始有送CMD8, 再加上第一個ACMD41的HCS=0, SD CARD就會認為對方是一個符合SD v2_00 但是只支援Standard capacity 的SD HOST

可以去看SD v2_00 Spec的 Chapter 3.3 Card Capacity, 這邊有一張圖,就會看到 Host supporting Standard capacity 不能用於High capacity SD Memory Card (那條連線是虛線,不是實線)

所以只要把第一個ACMD41的HCS設成1,SD CARD依該就有RESPONSE了.....先這樣試試看!

(好久沒複習SD Spec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Standard capacity的card就不會 (CCS=0)   如果是High capacity的card (大於等於4GB)才會CCS=1

楼主:
根据我所看到的结果,CMD8的相应没问题,试过很多张卡,响应都是一致的,而且没有错误。但是到后面的ACMD41就很奇怪,要不就是没有CCS的response,要不就是busy位总是0,不明白是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SDHC高容量卡,协议是2.0的(CMD8的response证实了这点)。然后时钟是200KHz的,电压为3.5V(ACMD41当中的相应位和SD卡两端的电压匹配),第一次ACMD41设置HCS和相应的Voltage值,之后的ACMD41的Voltage值都为0。
    但是目前SD卡对ACMD41的response中的busy响应始终为0。试过kinston的2G卡、8G卡、16G卡以及sandec的SDHC卡,结果一样,还有什么地方是我忽略了的?
    CMD0的那边是有个等待80个时钟周期的过程是吧,是指在给SD卡供电之后,在提供了SD卡时钟之后,至少维持CMD线高电平80个时钟周期再发送命令是吧。

楼主:
还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发送第一个ACMD41到SD卡的时候,在相应的时候CCS位为0,也就是本来SDHC卡并没有执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
会不会跟你用的HOST有关呢?说不定你的接口HOST不支持SDHC卡,换个标准的SD卡试下

楼主:
别的地方用同样的子板进行调试,调试通过了SD协议下的2G的SD卡,应该不是HOST的问题

网友:
建议ACMD41参数:SDHC配成40FF8000,SD配成80FF8000

楼主:
请问wdzic_fbb,什么时候SDHC的参数设置成40FF8000?

网友:
回复 楼主:
协议上说的

Card returns busy when
1. Card executes internal initialization process
2. Card is High or Extended capacity SD Memory Card and host doesn't support High or Extended capacity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看到了那两句话,关于其中的第二点解释,因为我在发送ACMD41的时候,SD卡的response中OCR寄存器当中的CCS位是为高的,那么我认为SD卡已经确认了当前ACMD41当中的HCS命令,并且自己本身也支持SDHC卡,所以才会返回这么一个数值的。排除了这点之后,那么就只能说SD卡的initial构成并没有完成,但是也不能一直不完成的对吧。
      当然,有的时候在响应ACMD41的时候,没有CCS=1,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即便在CCS=1的情况下,他的busy位也总是零,我就解释不了了。

网友:
你好,我最近也在测SD卡。
你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即得到ACMD41的响应为0X00ff8000,即SD卡报的OCR寄存器的电压为都为1,我查了下协议,这不是你说的报错,其实是指SD卡支持上述所有的电压范围 2.7--3.6V,重复执行几次CMD55和ACMD41即可

网友:
对了,我测得是SANDISK的标准SD,所以HCS位为0。
另外要感谢你还有楼上的几位高手,对我帮助很大,3Q!!!!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怎么做的,具体的讲讲呗,我还没搞定。能把过程贴出来么,包括发送的命令啊,得到的response,或者有没有等待时间之类的?谢谢了

网友:
好的,我用的SANDISK 2GB 标准SD卡,通过串口对SD卡HOST进行操作
复位后,先设置时钟寄存器,设置SD卡初始化时钟为400K
然后,
CMD0,
CMD8 参数0x000001aa ,响应0x000001aa
CMD55,参数0x0,响应0x00000120
first  ACMD41 ,参数0x00100000 , 响应0x00ff8000 ,BUSY位没有置1
CMD55,参数0x0,响应0x00000120
second ACMD41,参数0x00000000,响应0x80ff8000 ,BUSY拉高了
CMD2>CMD3>CMD7......

~~~~~~~~~~~~~~~~~~~~~~~~~~~~~~~~~~
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也还没测完,有问题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问2G的SD卡是标准的SD卡么?不是说容量大于或者等于2G的SD卡都叫SDHC卡吗?
    还有,你对SD卡发送命令的过程当中会等待时间么,譬如发送完ACMD41之后,等待10ms再发送下一个ACMD41?

网友:
我用的是标准的2G SD卡,跟你的SDHC有点区别,不过个人觉得接口和硬件都差不多,只有寻址和文件系统上不一样,这些都是后期驱动可以解决的吧
两个命令间的延迟,我使用串口的操作的所以延迟时间肯定够,以后写驱动时可以读HOST中响应寄存器的值,响应完了再发下一个命令

网友:
大于2G的是SDHC,卡的壳子上有标明吧

网友(2012-11-13):
楼主我最近也在调sd卡,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吧!是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sd卡,也遇到了和你差不多的问题。请问能和你请教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试sd卡,也遇到一些问题。请问能和你请教一下么,谢谢了!!!

网友(2013-08-29):
回复 网友D:
太有用了,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终于好了

网友(2013-12-06):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用的是什么仿真模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使用FPGA开发的吗?您用的是什么仿真模型?

网友(2014-02-17):
回复 网友A:

TestMetrix 这个能有一些多的介绍吗。

网友(2015-08-24):
嗨,你好。请教一下,我现在也在用FPGA调试SD卡,SD模式。初始化成功,发送完ACMD6后,发送CMD17,CMD17响应是0X900,CMD17的参数我设为的全0,就是想读取第一扇区的参数。现在的问题是数据线一直是F。不知为啥。我在ACMD6后用ACMD42把data3上的上拉电阻取消的。

网友(2018-12-21):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