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如何解决DC时产生的这个warning

楼主(2012-05-14):
Warning: Net 'out_byte2_t[0]'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1]'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2]'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3]'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4]'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5]'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6]'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2_t[7]'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0]'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1]'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2]'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3]'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4]'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5]'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6]'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Warning: Net 'out_byte1_t[7]' has a single tri-state driver.  (LINT-63

网友:
确认下这个high-z输出是否是设计要求,如果是的话,不需要关心;否则,就需要修改电路

楼主:
看了一下,这些都是RAM的输出,我ram的库综合的时候也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