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T,SVT,HVT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2-05-14):
LVT,SVT,HVT是什么意思?
各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LVT最好不要出现在data path 上面?

谢谢解答~

网友:
LVT:低阈值 这种库的漏电流较大,但是延迟较小
SVT:标准阈值 居于两者中间
HVT:高阈值 这种库的漏电流小,但是延迟大
在关键路径上最好用LVT的库,考虑到降低功耗,最好用HVT的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哈~

网友:
LVT 是不是也应该容易受到 noise的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B:

   noise影响应该和cell的input output的cap大小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如一个小的noise,不足以导致hvt的开启,但可能会引起lvt的开启?

网友:
二楼讲得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电压角度是这样的

网友D:
顺便问一下RVT是什么呢?

网友(2013-04-16):
RVT就是SVT。
一般会采用HVT+SVT的做法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E(2016-03-1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目前在做后端。厂商给了我很多库。我的设计比较小。我用SVT的库是不是就可以呢? 别的我就不管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做design,fab会要求吗?具体用哪些类型的cell?

网友(2017-02-24):
二楼讲得还可以!

网友:
2楼说得好,给你鼓个掌

网友:
关键路径上用少量LVT加SVT  普通path上用SVT和HVT,提名特别松的path上多用HVT。
最主要考虑的还是timing和power的tradeoff。要是timing很送的话  HVT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F:
有时候HVT的库会多一层掩膜,所以,你懂的

网友(2017-05-08):
学习了,感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D:

    RVT就是SVT

网友(2020-02-25):
终于明白这个问题了

网友:
lvt跟hvt多一层光照,成本高一点

网友(2020-12-11):
每次忘记这仨都会默默来温习一遍帖子

网友(2021-06-10):
感谢,有帮助

网友(2022-12-27):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RVT是什么呢?

又称SVT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RVT是什么呢?

regular VT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HVT的库会多一层掩膜,所以,你懂的

请教下,lvt,svt,hvt,光照后者比前者多一层?还是少一层?就是您说的掩膜?

网友(2023-08-10):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lvt,svt,hvt,光照后者比前者多一层?还是少一层?就是您说的掩膜?

贵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下RVT是什么呢?

Regular V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工具自己会选,除非设置dont use吧

网友(2024-04-17):
总结:
LVT 低阈值,开启电压(绝对值)较低,速度快,驱动强,功耗大,其输出端抗干扰强,但是输入端对干扰更敏感。时序紧张时可以用这种CELL。
HVT相反。
SVT(RVT),Standard(或Regular) VT,适中。
LVT或者HVT需要用到额外的掩模版(需要多制一张或者数张掩模版),但是如果不是自己设计整个芯片,别人可能已经用了这种CELL,你自己这边用不用这种CELL,工艺厂都要制版。

网友(2024-07-25):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5-04-09):
Vth(HVT/SVT/LVT)越高,1.leakage Current越小,功耗越小
              2.Ron越大,延迟越大,频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