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inux 下hspice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14):
我在linux下安装hspice并仿真,结果:word too long.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看起来像操作系统的问题,你把进一步的错误信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敲了hspice然后回车,就显示word too long。
如果用hspice test.sp > test.lis&然后回车,显示word too long。[2]+ Exit  1 hspice test.sp > test.lis.然后我查看test.lis,发现是空文件。
which hspice 也能显示出正确路径来。
我怀疑是.bashrc中相关语句不对:
下面是hspice相关的语句:
SYNOPSYS_HOME=/synopsys
HSP_HOME=$SYNOPSYS_HOME/D-2010.03-SP2/
SIMIF_HOME=$SYNOPSYS_HOME/D-2010.03/
HSIM_HOME=$SYNOPSYS_HOME/D-2010.03-SP1/
COS_HOME=$SYNOPSYS_HOME/B-2008.09-SP2/
HSP_BIN=$HSP_HOME/hspice/bin
SIMIF_BIN=$SIMIF_HOME/bin
HSIM_BIN=$HSIM_HOME/hsimplus/bin
COS_BIN=$COS_HOME/CosmosScope/bin
export PATH=$HSP_BINSIMIF_BINHSIM_BINCOS_BIN:$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SYNOPSYS_HOME/license.dat

网友:
Word too long确实是因为你的环境变量设置不对造成的。
在一个脚本中,如果不是从shell环境里面取变量值,不要用$符号,直接用变量名。如果是用变量名,请确保前面用过export语句已经设置好shell中的环境变量,否则你真的会得到这个错误信息。这个在linux使用中是常见的问题。

楼主:
我修改了$符号还是不能用。
把linux系统重装并且在装的过程中把所有的组件都勾上,默认很多都不选的。然后就好用了。

网友(2012-08-06):
回复 网友B:

我的hspice在ubuntu10.04安装的也有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
1. 用which查找hspice调用的文件,应该在hspice安装路径下的bin里的“hspice”,比如“hspice_vE-2010.12-SP2/hspice/bin/hspice",这是一个csh脚本;
2. 用vim打开这个csh脚本,找到以下几行把它们注释掉即可,大约在202行
if (("$sse" == "") || ($status != 0)) then
    echo "    Error:  SSE2 instruction is not supported on this machine."
    echo "    HSPICE has adopted SSE2 instruction since 2006.09 version."
    echo "    Please review the release note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exit 1
endif

原因可能是sse这个变量太长了。

另一个方法是
如果你是32位linux,那么可以直接调用hspice的可执行文件来仿真,而不要用它默认的bin下hspice csh脚本,比如在.cshrc中加上一个alias语句
alias hspice  $hspice_install_dir/hspice/linux/hspice
但这样做有个缺点是仿真时不能调用veriloga。

网友(2013-11-14):
BEST INFORMATION I HAVE EVER SEEN...

网友:
ONE OF THE MOST AVAILABLE...

网友:
I WANT MORE INFO..

网友:
I FOUND REALLY GOOD ONE..

网友(2013-12-18):
feichang gan xie le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
I AM SO GRATEFUL TO YOU

网友:
I AM VERY HAPPY TO KNOW THIS 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