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case语句的嵌套请教!

楼主(2012-05-14):
最近在做设计的过程中用到了case语句的嵌套,这种结构以前听别人说过,在设计中一般是不让用的,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这一部分电路单独综合的时候看了一下,延迟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其实这个跟case语句本身没关系,case和if-else的唯一区别是case是可综合的四态对比,而if-else用四态对比(===)时不可综合。其他像case是并行if-else是串行之类的都是谣言。。。具体可以参考verilog2001标准(列出了case和if-else的唯一两点不同)和ARM 9年前的一篇paper:www.arm.com/files/pdf/Verilog_X_Bugs.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文章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资料下载来看看,
其实用起来也没问题,关键是层次要分明,case语句里各条分支都考虑到,用不着的de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