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和ISE开始支持systemverilog了吗?

楼主(2012-05-14):
有没有人用quartus或者ISE做可综合的代码?交流下,好用不?有没有综合器可以综合?

网友:
一般都导入modelsim下面支持了。

网友:
都支持,ISE在创建工程时可选,Quartus在工程设置里可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版本的ISE,最新的14.1吗?能贴图么?

网友:
支持是支持,但是是不是综合与布线的时候也支持,感觉应该只是支持语法吧?

网友:
用Synplify Premier综合时就不用考虑语言的问题了,一切很match,我一直在用synplify Premier做FPGA设计的综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可综合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