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DNL/INL的仿真方法

楼主(2012-05-14):
最近在学习SAR ADC,想对电容阵列电容值的偏差对DNL/INL的影响进行一个matlab建模,现在的想法是加一个ramp信号,每个码取2^4个点。但是这个时候每个码的DNL该怎么计算了?有没有相关的代码或者思想说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然是matlab,不妨多取些点,这么抠门干嘛,才取2-4个点 不行
建议每个code上出 100点,整个输入ramp长度 100×2^N
那么只要去看每个code出现的次数减去平均数,再除以平均数,就是DNL
点数越多,精度越高,你用2-4点,少一个点就要差很多
实际测试中码密度测试也会去非常多的点,点越多,置信概率越高
INL就更简单,把DNL 积分起来就可以了,就是累加起来,或者用理想曲线跟实际曲线相减即可
BTW: 啥时候model弄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哦,哈哈

楼主:
    我是2的4次方16个点。。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网上有个很著名的matlab toolbox 就可以用来计算

这个论坛上也有

楼主:
回复  半支烟

既然是matlab,不妨多取些点,这么抠门干嘛,才取2-4个点 不行
建议每个code上出 100点 ...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有了思路,明天我试试看看。不懂再请教!

楼主:
网上有个很著名的matlab toolbox 就可以用来计算

这个论坛上也有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有?可以共享下不?

楼主:
回复  半支烟

既然是matlab,不妨多取些点,这么抠门干嘛,才取2-4个点 不行
建议每个code上出 100点 ...
引用 网友A:

    已经成功了。。

网友:
这个Spectre仿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取到这么多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24点DFT通常需要1-2天,这个是100×1024点,不知道要不要100-200天
我目前还没见过在仿INL/DNL的, 完全没有必要, 看看频谱就足矣

网友:
呵呵, 所以我这么问.

网友:
如果是理想的数学模型的话,怎么去拿影响DNL和INL的非理想因素呢?是不是要拿计算机的浮点运算误差来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tlab建模肯定会把cap mismatch, gain error, settling error,甚至cahrge injection这些非理想因素加进去的.
记得这里有Razavi实验室用的pipeline matlab system code

楼主:
回复  半支烟

既然是matlab,不妨多取些点,这么抠门干嘛,才取2-4个点 不行
建议每个code上出 100点 ...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失配的随机性,应该跑个几百次,假设为M次,10位的adc。这时候DNL是一个M*1024矩阵。这时候我们取DNL的时候该怎么取?选取每列最大的DNL作为该码的DNL?这样或许会很苛刻。我试着这样做发现对失配的要求相当苛刻,单位电容面积会达到几百um2

楼主:
如果是理想的数学模型的话,怎么去拿影响DNL和INL的非理想因素呢?是不是要拿计算机的浮点运算误差来玩?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是考量电容失配误差的影响,所以只加了失配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很感兴趣这里的模型是怎么建的。因为DNL/INL是统计行为,除非你把非理想因素的统计行为写成了量化分析的传输函数表达式,否则是完全得不出真正意义上的DNL/INL的。统计行为的分析确实需要通过统计仿真来得到,而这样做的计算资源是远远不够的。在测试系统上就不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从测试仪器上得到大量的码流数据,这样的行为我还不知道怎么仿真出来,想请教一下这里面有经验的同行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等我想明白这个东西以后,也懒得去做个Model了
这个问题就类似于实际电路仿真中的montle carlo瞬态仿真,然后测量INL/DNL
那么对应到matlab model中, 你就要给 cap 产生一系列的random offset,
然后基于每套offset值,去做瞬态仿真,提取出该套capacitor 对应的INL/DNL
不同的seed就得到不同的offset值, 比如产生1000套offset 值,然后可以得到1000个INL/DNL
这个东西应该就会有个分布, 看看+/-3 sigma在什么范围
这个就可以模拟类似的实际情况
ps:我比较懒,都是自己手算算,跟实际测下来的match就ok了,你要是有兴趣就应该继续做下去

楼主:
回复  半支烟

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等我想明白这个东西以后,也懒得去做个Model了
这个问题就类似 ...
引用 网友A:

    我对每个码的M组DNL分析了下,基本都在3sigma范围内。这样的话取这M个DNL中的最大值是可行的。。我电容失配标准差定为0.4%时,run400次,DNL最大为1.5LSB,INL最大超过2LSB。这个跟预期的差别很大啊。

网友:
我对每个码的M组DNL分析了下,基本都在3sigma范围内。这样的话取这M个DNL中的最大值是可行的。。 ...
引用 楼主:

你做的是什么ADC的model? 0.4%的mismatch显得太大了,是sigma还是3sigma?
所有capacitor的random error都是随机的么?

楼主:
你做的是什么ADC的model? 0.4%的mismatch显得太大了,是sigma还是3sigma?
所有capacitor的random erro ...
引用 网友A:

差分 sar adc 电荷再分配型,二进制结构。我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是代码出了点问题。下图是跑1000次的结果,每个码的DNL/INL是取这1000次结果中的最大绝对值。INL是DNL累计的结果。怎么感觉INL的图怪怪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兄弟,以后图片搞成.png吧,bmp太大了,手机看,伤不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INL有问题,通常INL不会突变,或者在权重高的位变化比较大,你的图怎么会来回在0附近跳动,再仔细检查电容的随机值或者SAR工作过程搞对没有?

楼主:
回复  半支烟
好像INL有问题,通常INL不会突变,或者在权重高的位变化比较大,你的图怎么会来回在0附近跳 ...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DNL应该是对的吧?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个INL会呈现出这个趋势。我给看一个一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终于明白你在说什么了,哈哈,一次的这个是对的
我没有说让每个code上去1000次里面最大的!因为这样取是不对的
对应一条曲线,表示1个adc,你应该取一个最大的INL/DNL值,然后画成直方图
横轴是 INL/DNL的LSB,纵轴是出现的次数,应该近似于高斯分布
然后看看+/-3 sigma ,或者定一个spec,DNL<+/-0.5LSB, INL< +/- 1LSB
有多少yield

网友A:
但是这个DNL应该是对的吧?我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个INL会呈现出这个趋势。我给看一个一次的。
引用 楼主:

INL好像还有问题,似乎多算了1倍,我看你的DNL在512时候最大,-0.3LSB,但是到INL这里为什么是-0.6LSB了?
按照定义INL是DNL的积分,那么在该点处的INL变化就是DNL值

楼主:
INL好像还有问题,似乎多算了1倍,我看你的DNL在512时候最大,-0.3LSB,但是到INL这里为什么是-0.6LSB了? ...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只要把每次ADC最大的DNL/INL取出来做一个统计就可以了?而不用去考虑每个码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比较不同的adc每一个code处的INL/DNL,因为最大值可能出现在不同地方,最后性能却差不多

楼主:
回复  半支烟

不能比较不同的adc每一个code处的INL/DNL,因为最大值可能出现在不同地方,最后性能却差不 ...
引用 网友A:

    嗯。我就是把每个ADC的最大DNL/INL取出来做一个统计分布。同时也对每个码的DNL/INL的标准差和均值变化做了一个统计。你可以看看图,提提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了一下,如左上DNL max的分布,直观地想,这个么多sample的DNL max 应该不会是在0LSB出现概率最高,反而是概率接近0
但是我还没想明白这个分布是怎么产生的
对于std DNL来说,不需要仿真都可以知道,DNL只跟对应权重的cap的sigma有关,那么必然是512时候最大,然后以0.707的比例递减,
分别在256/768, 128/384,640/896 ...等权中上。 但是,通常在实际测试,并不是在这些code上的DNL会更大
平均步长的标准差也是完全由电容的误差决定,没有见有谁用过
我觉得如果瞬态能做出THD和SFDR,也许会有用,能看到这些sample的total harmonic distribution还是有意义的

楼主:
    我这里是按照理论值算的sigma使得3.3sigma(DNL)在0.5LSB内。所以看起来都在0LSB附近吧?

网友:
直接输入淫荡sin波,然后用美信或是随便什么的程序就可以得到静态参数了。程序网上都有的,你测试也要用的。

网友(2013-06-06):
看过很有帮助

网友(2013-08-29):
虽然现在才看到,可好使很好的东西,顶一个啊

网友(2015-10-06):
回复 楼主:
可以把你的matlab程序分享一下么,最近在做毕设,想参考一下

网友:
我对每个码的M组DNL分析了下,基本都在3sigma范围内。这样的话取这M个DNL中的最大值是可行的。。 ...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那个理论的预期是怎么计算的呀?我最近也在用matlab仿真,感觉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手算mismatch是怎么算呢?有对应的公式不

网友:
matlab程序能分享下嘛?

网友(2015-12-30):
你好,楼主可以分享一下MATLAB的程序吗?我们实验室一直都不分析INL和DNL,只看频谱,很希望学习一下,如果能分享,真的很感谢!!邮箱290800987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