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 PT问题:SPEF 和 design 不同步

楼主(2012-05-14):
求助各位大神:

将encounter导出的spef送到PT做STA时,报错Error: Cannot find port/pin 'hb1/FE_PHC10079_data_ds1_d5_23/Z' in design 'digital_top' (DES-002)

使用man DES-002命令,解释的原因是:spef is out of sync with desgin 。
难道是encouter 出错了吗?可是用conformal LEC做形式验证没问题啊?

网友:
LEC只管形式验证,不保证那个pin一定存在
在encounter里面,get_pins hb1/FE_PHC10079_data_ds1_d5_23/Z 看看什么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陈版主的提醒!
我用encounter重新产生netlist和spef,做PT,OK。好像是因为我做encounter反复过几次,上次做PT用的SPEF是最新的,而netlist不是(我比较了一下上次的netlist和最新的netlist,不一样),故两者不一致,报了之前的错误。我还是太年轻啦,这种错误。

【新问题】
PT的violatiors报告:hold 的slcak 最差-0.01。但是用encounter做timing 分析没问题,是以PT的为准么?-0.01需要修正么?我的clock_uncertain = 0.2 。

网友:
以PT的为准
需要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