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带宽,大摆幅,小电阻负载可行性分析求助

楼主(2012-05-14):
路过的各位大侠请帮忙分析下,基于CMOS工艺设计如下SPEC是否有可行性,有无架构推荐呢^_^
具体指标如下所示:
工艺:CMOS
负载:50 OHm,1pF
单端输出幅度:2.5Vpp
电源电压:3-3.3-3.6V
增益:12dB+-0.1dB(100MHz范围内)
-3dB带宽:大于200MHz
THD:45dB@60MHz
功耗,面积暂无要求。
谢谢。

网友:
你要做啥?

网友:
就用classAB 输出级就好了,输出电阻可以做到很小,1-2欧姆。

楼主:
就用classAB 输出级就好了,输出电阻可以做到很小,1-2欧姆。
引用 网友A:

Class AB 前一级如何驱动,如果做到高带宽呢,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
ClassAB的偏置是设计classAB本身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高带宽,只能用gm驱动交流等效阻抗不太大的负载来实现,那么就可以实现高带宽。应该不难吧。

楼主:
ClassAB的偏置是设计classAB本身就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高带宽,只能用gm驱动交流等效阻抗不太大的负载来实 ...
引用 网友A:

有源级跟随 负责diode负载驱动最后一级,目前评估的结果是最后一级的栅寄生电阻有几十pF,那么导致前一级的节点阻抗要至少小于100 Ohm,而这又会导致源跟随要做得比较大,寄生有上来了。。。

    不知道您是有能画一个大致结构图上来呢?谢谢

网友:
我很多年前做过一个ClassAB输出, 输出阻抗控制在10欧姆以下.

ClassAB输出级电路架构

ClassAB输出级电路架构

AC 仿真输出阻抗

AC 仿真输出阻抗

DC仿真输出阻抗

DC仿真输出阻抗

楼主:
我很多年前做过一个ClassAB输出, 输出阻抗控制在10欧姆以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啦,我先研究研究先,
冒昧问下,前辈在那高就呢^_^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要是敢自认是前辈那一定是在冒充.

网友:
小电阻负载肯定得用class AB结构了,这个specs咋一看不算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