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中MOS管参数显示问题???

楼主(2012-05-14):
在Cadence 的 Spectre电路编辑器中,如何才能把MOS管的m=多少给显示出来?不是说用属性中m后面的显示选项来设置的,那样显示出来的效果不对,而且需要单独进行设置。
         我下面有设置完成后m的显示效果,只是不知道应该在哪里进行设置!!

         希望大侠帮忙指路!!!!

网友:
Edit->Component Display ->Edit Component Display, 选parameter, cell, 之后再用鼠标选定cell, 得到参数列表,选parameter后即可。但是schematic需要处于编辑状态才有这个菜单-这是Cadence的一个bug.

网友:
在IC615中没有搞定。

网友:
615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编辑管子的CDF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按照你的方法可以显示出m\w\l,可是为什么display可选择项只有三个?也就是说我先是想显示model、m、w、l四个参数是办不到的?

还有就是每次设置完后,关闭电路从新打开时需要从新设置,可不可以变成永久性的设置?求解!!!

谢谢!!!

网友:
保存用户设置即可

网友(2013-05-02):
回复 楼主:

    请问MOS管的M代表什么

网友(2013-06-25):
几个MOS管

网友B(2013-11-03):
CIW->CDF-edit->管子模型的cell(如smic18的n18)->选oppoint,添加vth,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B:
CIW->CDF-edit->管子模型的cell(如smic18的n18)->选oppoint,添加vth,就可以了

添加以后,点击OK ,然而在schematic中并不能显示。还有什么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