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 chip封装BUMP摆放问题

楼主(2012-05-15):
Flip chip封装在BUMP规划时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比如电地BUMP是否尽量往芯片外侧放?
输入BUMP与输出BUMP集中分开集中放置好还是交错放置好?
时钟BUMP是否有特殊要求?
求有经验的牛人指点~

网友(2013-03-08):
同求高手指点bumping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2019-08-22):
电源地放在里面,信号放在外圈,主要看你是什么封装类型

网友(2022-06-29):
注意BUMP间的间距和BUMP与DIE的距离

网友A:
其实bump摆放,一开始就要先去考虑每个工艺下不同种bump的DRC rule,比如UBM layer density、BUMP Pitch, bump corner rule等等, 其次结合design 再去具体的去assign bump到每个signal domain或者pg domain,至于是在die外边眼或者内部,可以和Assembly具体讨论

网友B(2022-09-26):
引用 网友A:
其实bump摆放,一开始就要先去考虑每个工艺下不同种bump的DRC rule,比如UBM layer density、BUMP Pitch, b ...

请问下bump摆放应该是用什么EDA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bump摆放应该是用什么EDA完成?

正常的PR工具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PR工具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PR工具都可以的

你好,再请教一下,芯片的后端是工程师做的,他做的版本是wirebond的,pad在四周,他给了我们GDS。我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再做一版flip-chip的,所以要在他的基础上在芯片中间长bump和做RDL绕线。请问innovous或者icc可以直接打开GDS,然后直接对GDS进行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C(2023-10-07):
引用 网友A:
其实bump摆放,一开始就要先去考虑每个工艺下不同种bump的DRC rule,比如UBM layer density、BUMP Pitch, b ...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bump rule,谢谢

网友:
首先要考虑封装吧,一般200um左右的pitch可以封出来,再小就封不出来了。另外就是信号走外边几圈,也要结合整体floorplan布局,摆出IO后再通过RDL层接到bump上

网友(2024-01-11):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bump rule,谢谢

有bump  rule嘛 能分享我一下嘛 感谢感谢!!!

网友:
问一下大家,pr工具有办法实现,一个power pad去接多个bump assignmen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