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Assura RCX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现在正在使用tsmc 0.35工艺的pdk,之前用assura做的drc和lvs,都通过了。然后用assura rcx做寄生参数提取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我的schematic中有一个w=195u的pmos(10finger*19.5u),layout中也是画成了10个finger,每个finger=19.5u,LVS顺利通过,但在RCX之后发现,在av_extracted view生成的netlist中只有一个w=19.5u的pmos,m=1,用这个netlist做后仿,发现这个管子就是和19.5u宽的管子工作一样。有人可以帮助我吗?以下分别是schematic view和av_extracted view下生成的netlist:
Schematic:M25 (out _net0 vdd! vdd!) pch l=350.0n w=19.5u m=10 ad=1.1115e-11 as=9.75e-12 pd=24.54u ps=20.5u
                 nrd=0.025641 nrs=0.025641
av_extracted:M25 (vdd! _1\:input _1\: out vdd!) pch l=3.5e-07 w=1.95e-05 m=1 ad=11.115p as=9.75p pd=24.54u
                    ps=20.5u  nrd=0.0435897 nrs=0.025641
RCX 参数设置:请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我rcx参数设置出了问题。Thx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
再顶一下,真心求助

网友:
真心不会的帮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看网表或者extracted view,每个finger应该都生成一个管子,图上你会看到每个gate都有一个小的管子symbol,网表如下

M1 ....
M1_01_rcx .....
M1_02_rcx ....

如果你结果不对,我觉得可能是PDK的问题,建议下一个最新版。TSMC还是可靠的,很少出这样的失误。

你的RCX设置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帮顶,大牛们给个详细解释吧

网友(2012-11-02):
TSMC PDK的问题,可以将电路中的M=10改成finger=10即可

网友(2016-01-07):
lz最近还会上来不?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采用了assura rcx提参后,我想要查看提参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哪一个呢?我还没有找到呢~

网友:
最近再研究assura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