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s总线怎么检查timing同时到达?arrival window

楼主(2012-05-15):
有个bus总线,既是输出也是输入inout。需要检查timing, 要求从clk源头那里launch data以后,一直到达端口的延时,各个bus线的arrival window 要非常重合。同时也输出一个strobe 信号,这个信号也是芯片内部产生的,这个信号是输出给下一级芯片用的,当做clk,当此信号为上升沿的时候,下一级芯片采集输出的bus的各个线上的信号。请问这种时序怎么检查? 另外,因为这些bus的信号和strobe信号同时也是输入,那么反过来还要检查一遍tiiming,那么怎么检查?太繁琐了。

网友:
輸出時,定義strobe為generated_clock,其他bus的output delay都以strobe為基準
輸入時,如果與輸出有衝突,可以考慮再做一個SDC,這樣,strobe作為clock,bus就是相對它的inout dela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已经这样做了,不是这个情况。 我的问题是说,想要检查一下,bus 上的各个信号,是不是都能同时到达,当然,肯定不是同时到达,那么我想报个这些信号的arrival window,比如说,signal 1, arrival window是最快1 ns, 最慢2ns, signal 2, 最快1.5 ns, 最慢1.7ns。。。。

楼主:
而且我也搞不懂,为何老板让我报这玩意

网友:
1) PT里的data_skew_check可以进行数据总线的skew检查;
2) 可以编写额外的tcl脚本把各个路径的delay抓出来,计算出其skew值;(DDR的端口约束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我这个就是DDR阿。但是好像不是data_skew_check吧,找不到这个命令。另外,做这项timig check 是为了什么阿?

网友(2013-08-16):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 data_skew_check怎么做的 ? 在PT的手册找不到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用set data check来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