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Time step too small 解决办法

楼主(2012-05-15):
“Timestep too small”出错信息
2
推荐

如果 LTspice 在假设的 time step 下不能求出一个解,那么程序将减小 time step,然后再次尝试。这不会永远做下去。如果 time step 达到一个特定的限制值(1fs?),那么 LTspice 将停止仿真并显示这条出错信息。

“Alternate”解析器会计算地更准确一些,可以把 time step 减小到一个更小的水平。但即便如此,也会出现失败情况。

对于这个问题,很难给出一个通用的解决办法。我一般会做如下尝试。

1. 在“.tran”行设置一个有用的最大 time step。可以多试几个值。不管是否还出错,都要使用最大 time step。

下面的大部分设置都是在 Control Panel 中完成。
Control Panel -> SPICE

如果还是出错:
2. 试试 Alternate solver

如果还是出错:
3.  回到 Normal solver
试试方法:Gear

如果还不行:
4. 返回默认设置。
尝试在“.TRAN”设置中使用“startup”。

如果还不行:
5. 返回默认设置。
试着设置 Gmin,但不要小于 1e-10

还不行:
6. 恢复默认设置。
试设置 Reltol=0.01

还不行:
7. 恢复默认设置。
试着用 6 和 7 的组合(罗亩按,此处不明白是何意,仍设为 Reltol=0.01?)

还不行:
8. 恢复默认设置。
试设置 .options Tseed=maxtimestep/10

还不行:
9. 有元件的真实值吗?在电容器(ESR)或电感器中串一个电阻器。

还不行:
10. 试设置 .ic 和 .nodeset

还不行:
11. 试设置 .options gshunt=... 和/或 .options cshunt=...

还不行:
12. 再问问别人吧。:)

不要低估了第11条提示。

下面是我在一次仿真中做的最多的一次设置

复位 SPICE 设置:
Control Panel -> SPICE

在 Control Panel 中设置特殊 GMIN 选项如下:
Control Panel -> Hacks Add GMIN across current sources

设置一个最大 time step。
.tran  0  10m  0  1u  startup

.options gmin=1e-10
.options abstol=1e-10
.options reltol=0.003
.options method=gear
.options cshunt=1e-12
.options gshunt=1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