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每行电源线宽度怎么调整

楼主(2012-05-15):
在encounter中每一行电源线宽度(图中蓝色线)怎么去调整呢?芯片中电流很大,想把每行链接std的电源线宽调整大一点,有办法吗??

网友:
多来点stripes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有80+mA,strip感觉要加非常多,按10mA加的话也要8条,但是这个单元的面积才300um*300um,这样就显得电源线占太多地方了,不能改单行电源线宽的话,就去加strip了,,多谢多谢~~

网友:
300*300 80+mA 确认估算pwr没问题?

因为每个stdcell对metal1是有限制的,要是变宽,会有short发生,或者drc的space errors,另外metal1的过电流能力很弱的

stripes可以横竖都来点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把利用率降低了很多,加了很多的str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