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vcs编译文件没有问题,然后./simv 仿真的时候出现segmentation fault,如图:

smic13的工艺没有问题,换了HHNEC35的工艺出现的。testbench的代码没换,就是网表、sdf、和库相应换了。不知道有没有谁碰到过泪类似的问题,请大家赐教!

网友:
你的描述太粗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segmentation fault的错误。同样的东西,先前是用SMIC18工艺做的,后仿的时候也没有问题。现在换华虹35的工艺,到后仿的时候testbench文件代码没变,里面反标换成了35工艺生成的sdf文件,网标文件换成了35下encounter生成的,工艺库.v也换成了35的。然后就出了那个错误。
    vcs testbench.v编译的时候都没有问题,./simv的时候出现segmentation fault,仿真不进行,没波形。

testbench里面最后一段代码:

网友(2013-04-28):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大侠解决了么?指点一下吧

网友:
尝试64bit仿真;timescale 10ps/10ps改一下试试,比如1ps/1ns;升级到最新的仿真器版本;
仔细看看sdf的compile log;

如果还不行,找snps support吧。segment fault造成的原因有很多,
这只是个表现;有可能是你的testbench问题,虽然无语法错误,但是
会造成vcs访问memory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