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中的命令set_clock_sense -positive -clocks的意思?设置该命令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5-15):
本脚本中一个完整的命令是set_clock_sense  -positive  -clocks [get_clocks clk_240k] [get_pins b2v_inst46/U3/Y],其中 clk_240k是时钟, b2v_inst46/U3/Y是时钟的输入端口。求助:该命令的意思和作用?

网友A(2018-05-24):
虽然回的很晚了,但是想分享下我的理解,望指正:
首先要明白unate的概念,不受其他输入影响即unate,一般为inverter和buffer等,
non-unate,clock的受其他输入影响,一般为异或等,
set_clock_sense则决定在non-unate的情况下,需要分析的clock状态,如果施加在unate的情况下,和clock本身冲突,则会报错。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A:
虽然回的很晚了,但是想分享下我的理解,望指正:
首先要明白unate的概念,不受其他输入影响即unate,一般 ...

请教下这个non-unate 怎么翻译,有中文叫法吗

网友:
这一题估计提问者现在已经烂熟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