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普通的流水线电路 使用optimize_registers

楼主(2012-05-15):
流水线电路的寄存器之间的组合电路延时过大,导致时序不满足要求
然后使用optimize_registers
可以将组合电路在寄存器之间移动 平分延时
这样STA就过了 但是 formality过不了

不加这个命令
STA过不了  但是formality能过

我的理解是:
这个命令对电路的优化信息没有能够保存到svf文件里面
然后formality就通不过

我用set_svf mysvf.svf来指定svf文件 放在DC脚本的最前面
综合完成  mysvf.svf确实存在  但文件的大小为0

我觉得是没有写成功  试过好几次 仍然为0

求高人指教。。。

该怎么样才能通过形式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吗?
加在脚本的最后svf off ?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命令为set_svf off文件的大小不在为0了  但是formality还是过不了
是optimize_registers的优化导致的吧
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让它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这个命令可以过就是不知道用了之后 怎么才能让formality 过

网友:
用了optimize_registers 这个命令, formal 本身就过不了,和svf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相当于优化啊  svf可以记录优化信息的吧?

网友(2012-12-13):
你可以看下formality的userguide,这里面关于retiming的处理有比较详细的讲解

网友(2015-03-10):
回复 楼主:

在 fm中 设置 set svf_retiming true 试试看

网友:
你把svf读到formality里面,写出文本来看看。如果没有retiming的信息,那说明没有记录。 如果记录了,把优化的effort 降低试试。

网友:
我使用了optimize_registers这个命令,结果比不用这个命令时序更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6-02-25):
回复 网友C:

   retiming前要设置正确的时钟、IO delay等

网友(2023-11-02):
请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