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dgap温度特性曲线为S型

楼主(2012-05-15):
采用下图所示bandgap,为何仿真曲线为S型?另外我所用的偏置电流是与温度无关的,管子都工作正常,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些是电阻温度系数,有些是current mirror温度系数导致
换成理想电阻,理想opamp,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是不是s曲线都不重,弄这么小的温度系数完全没有意义,
随随便便几十mV的offset加上来以后,温度系数再好都是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忘说了,我的偏置电流是与温度无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换成理想的电阻可以调出很好的温度曲线,并且开口是向下的,实际采用的电阻是负的温度系数,但是按照公式电阻应该是match的,不会影响基准源的温度特性吧?而且也不会朝两个方向影响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Vbe受到Ie影响,Ie由R确定,所以Vbe受电阻影响

网友:
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从你的图来看似乎可能也许说不定...是120℃时候环路有些应该工作在饱和区的管子电流非常小了,如果是你图示的结构的话,大概是运放输出级的NMOS管几乎没电流了...

网友(2017-08-14):
那温度系数多少就够了呢?

网友:
那温度系数多少就够了呢?
引用 网友B:

PVT corner下能做到多少精度,随机误差是多少,温度系数再小,这些误差都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