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CS中找不到$fseek函数

楼主(2012-05-15):
$fseek也是操作文件的,$open、$close等都可以找到,但就是找不到$fseek,请高手指教。
报的错误提示是:function call is not expected

楼主:
没人回答啊,还是没人看到

楼主:
有人知道这是个什么问题不啊

楼主:
加了v2k的,但是没用啊,其它的函数都没问题,就这个fseek找不到

网友:
好像不是你找不到,而是你参数错误

网友:
1 module tb();
  2 integer a;
  3 integer code;
  4 initial
  5 begin
  6 code=$fseek(a,0,0);
  7 end
  8 endmodule
这样写是可以的,我没有详细研究fseek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