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icfb的主目录没有.cdsinit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2-05-15):
想要设置快捷键,应该是在.cdsinit文件里面load,但是在目录里没发现.cdsinit文件,怎么办? 是要生成它吗?

网友:
去安裝目錄下 找應該有

网友:
安装目录下的.cdsinit你应该没权限改的,可以直接在你目录下建个.cdsinit在里面添加你要的快捷键就行

楼主:
请问 .cdsinit 文件具体会放在什么位置呢? 我在安装目录里没找到! 只找到了 cdsinit文件。

网友:
.cdsinit是隐藏文件来的,就在local目录下,你可以到3楼给的连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隐藏文件 找到对应路径 直接打开。
   一般公司里是不给权限修改的 你就在你自己路径下面新建一个load吧

楼主:
放在一个..../tools.lnx86/dfII/cdsuser 目录下了,用搜索找到了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有权限编辑?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我想也是。。

网友(2012-08-05):
不要这个文件也行啊,自己load 在CIW上即可

网友(2014-03-30):
CTRL+H可以查看

网友(2014-07-10):
回复 楼主:
gooooooooooooooooooooooooon回复

网友:
拷一个模板过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You may have to know Ocean scrip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简直不能更赞!

网友(2015-01-06):
感谢还可以这样

网友(2023-01-21):
谢谢前面d 楼上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