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rdring创建 可随意改动宽度的

楼主(2012-05-15):
每类宽度的gardring 都要设置成为一个,且宽度是固定的 有没有一种可以随便设置宽度的gardring  求高手们给个意见吧。教教

网友:
guardring?好像除了自己画multipart path想不到别的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以前我们公司用过的工艺中,就有工艺厂提供的cell中,有guardring的,而且是可以改变宽度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guardring宽度是随意的还是designrule规定好的,应该没有定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家工艺厂提供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画,好像是jazz的,应该是的但是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做过。。好高级的工艺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晕,居然没写字,想说的是,那是写程序得来的,不神奇的。

网友:
laker 可以随便画,也不用设置!现在用cadence!

网友:
那是用别的工具做的,cadence里的工具实现不了,有专门设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使用IC615,那可以很简单实现。如果5141,那只能自己编程。

网友:
guardring没有规定固有的宽度啊,但是searring是工艺厂规定的尺寸
不知你是用什么工艺?

网友:
我以前用过 还可以随便调大小(自由伸缩),不过是用程序写的

网友(2012-06-22):
回复 网友A:

    JAZZ的工艺太牛了,他们的PDK文件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