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在cadence中调用hspice

楼主(2012-05-15):
我装了一个vmware,里面装了cadence,然后hspice是装在 windows下面的,我该如何在cadence中调用hspice进行仿真呢?一定要把hspice装在vmware中么。具体怎么操作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

网友:
两个是不同的系统,怎么调用。在windows下仿吧,要不在linux下安装hspice

网友(2014-03-05):
楼主是要联合仿真吗?之前用过把虚拟机下cadence的电路网表导出到windows下hspice中仿真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反过来把网表倒回去。

网友:
貌似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