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10.1(EDI 10.1)在design import的时候,找不到load Timing library的地方啊

楼主(2012-05-15):
encounter 10.1(EDI 10.1)在design import的时候,找不到load Timing library的地方啊,谁知道?
记得之前的版本,还分成最好,最差,一般三种情况的。这个没找到啊

网友:
现在玩MCMM了

你可以拿以前的config文件来load就好了

网友:
edi10.1开始走mmmc模式了
所以以前的conf里面的部分设置没有掉了。不过还是可以设置这些变量来用的。

建议熟悉相关mmmc脚本  还是比较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多谢。已经在mmmc中添加,我是将三个lib文件都添加到一起了,但是后面进行report timing的时候,还是显示没有load timing libraries,是不是与sdc还有关系?你们的sdc文件都是怎么产生的?我使用的sdc很简单,也就不到10行的样子,在dc中使用write_sdc产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已经在mmmc中添加,我是将三个lib文件都添加到一起了,但是后面进行report timing的时候,还是显示没有load timing libraries,是不是与sdc还有关系?你们的sdc文件都是怎么产生的?我使用的sdc很简单,也就不到10行的样子,在dc中使用write_sdc产生的。

网友:
11.1已经不支持 non-mmmc了, sdc,captable都load不进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11.1已经玩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用的是10.12。想知道怎样解决无法load timing library的方法

网友(2012-11-22):
回复 网友D:

    LZ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你后来是怎么解决load timing library的问题的,我现在就被这个问题给困扰了。。。

网友:
有没其他大神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弟先拜谢各位了!!!

网友:
嗯,我也用不惯新版的……同样的问题,感觉是lib没加进去

网友(2013-01-05):
纠结好久了 求大神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应该是encounter 10破解版的bug。需要修改工作目录下面的一个文件,因为在图形界面上的所有操作实际上都对应着相应的命令,只要直接修改命令就可以了。具体的文件名我忘记了,很容易找到的。所以,如果使用脚本运行encounter而不是图形界面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正在用EDI10,我的解决方法和楼上正好相反,import design的时候只能用gui窗口点OK,不能用cmd loadconfig和source tcl的方式,不然 timing lib是load不进去的。之后所有的步骤都可以source 了

网友(2014-04-10):
发现了一样的问题哦!!

网友:
现在都是写到一个viewdefinition.tcl文件里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能告诉一下怎么解决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5-01-21):
同问,新版本怎样load lib

网友:
有帮助文档啊,单纯的加lib是没用的。10.1先添加lib,然后rc_corner,deley_corner,最后是analysis_view,一级一级往上调,才会有用的。 viewdefinition里这些都得加~

网友(2015-03-10):
新手,请教新版encounter如何加入timing library和sdc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您说的帮助文档是什么,能提供一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问GUI没有loading timing_library的窗口,你怎么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I:

请问你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