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odelsim仿真综合后的网表文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用modelsim仿真综合后的网表文件,总是出现
Error: E:/IC05CScore.v(7522): $hold( posedge CK &&& (RB == 1):50 ns, posedge SEL:50 ns, 10 ps );
#    Time: 50 ns  Iteration: 2  Instance: /test_syn_tb/test/\aa_reg[0]\
许多这样的错误,我用的上华0.5的库IC05CScore.v,这是怎么回事啊?求指教呀~
本来没有这样的问题的,中间modelsim出现问题自动关闭了,再打开modelsim就一直出现这样的错误,怎么也弄不好,本来已经验证正确的文件在这里也不仿真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困扰一天了,求解呀~

网友:
工具出问题之前是没有这些错误的?才50ns,都算比较正常的吧,看看波形上有没有不定态扩散,跑长一点等系统工作稳定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错误

网友:
本人刚刚解决一个类似的问题,比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你只需要在每个.v文件开始添加`timescale语句,就可以啦!
我花了一晚上摸索出来……我遇到的错误是关于width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只50ns  我只是只贴出来一个  下边跟着好多这样的错误  仿真结束根本就不出波形 只是报一堆这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  还是不行  纠结呀

网友:
仿真的时候要把编译好的库文件加进去,这个你做了吧。所有的文件加上timescale后,simulation,我也遇到modelsim突然关闭的问题,你是功能仿真还是时序仿真?加sdf了?如果没有,注意仿真时间,比如10ns,中间不能空格,而且这个值调整下看看。不知道你是脚本操作,还是直接图形界面操作。
如果都不行,而且你是sdf时序仿真,在write_sdf后加上-noedge命令,在dc综合的时候使用。你给的信息不多,只能自己慢慢搞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综合的初学者  好多东西都不懂  这个仿真是图形界面的不加sdf的功能仿真  本来同一个工程我已经仿真通过了  后来换了个工程仿真modelsim就自动关闭了  再打开后以前仿真好的工程也不能仿真了  一直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了……总感觉是你设置的时间的问题。仿真时间长点、短点看看,与之前成功的对比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点短点的都不行呀  人家就不给你运行代码  现在仿得就是以前成功的  但是现在也不能仿了

网友:
以前正常的不能仿真的话,总会有一些提示,能否把具体信息提供出来呢,不要说的太含糊,否则不利于解决问题。不能这个解释太广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正常的不能仿真了 就是报我最开始一楼写的那样的错误  出现一串那样的错误

网友:
就是说以前正常的时候没有这些错误?那真是奇怪了。

网友(2012-08-23):
哥们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你的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是没有解决~~直接就做后端了~

网友(2013-03-10):
回复 楼主: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还记得您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