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DENCE做Monte Carlo仿真的问题。急!!

楼主(2012-05-15):
最近在做VCO输出频率的Monte Carlo仿真,自己设置的仿真次数是100,但放出来就只有73次了。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哪个参数设置不对? 急等啊!!

网友:
是不是有27次的计算结果无效,所以没有画出来数据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提醒,我再看下netlist吧!不过一般什么情况会导致计算无效呢?

网友:
那要看你算的什么了,比如你算PhaseMargin的时候,增益曲线都不过零怎么算PhaseMargin呢,这只是一个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了个频率的表达式fvco=(700 / (cross(VT("/net050") 1.5 750 "falling" nil nil) - cross(VT("/net050") 1.5 50 "falling" nil nil)))',是想对振荡器的输出频率进行仿真 。但我在仿蒙特卡罗时,设置的是一共是100次仿真,结果却只有73,ERROR的信息是说Error evaluating ocean expression `fvco=(700 / (cross(VT("/net050") 1.5 750 "falling" nil nil) - cross(VT("/net050") 1.5 50 "falling" nil nil)))'.

网友:
算频率可以用spectre自带的calculator中的frequency函数

网友:
很明显, cross函数在某些情况下并没有返回值,也就是说某些情况下你的振荡器没有起振超过你设定的跨越阈值。修改一下cross函数的参数,看看怎么写更保险?

网友(2015-11-20):
设置100次都能跑,但是最后提示说iteration failed,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8-07-08):
solved? who know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