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path is unconstrained

楼主(2012-05-15):
Des/Clust/Port
Wire Load Model
Library

------------------------------------------------

command_reg
smic18_wl20
slow

Point
Incr
Path

-----------------------------------------------------------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0000
0.000000 r

command[0] (in)
4.255478
4.255478 r

C7335/Z (GTECH_OR2)
0.000000
4.255478 r

I_9/Z (GTECH_NOT)
0.000000
4.255478 f

C10486/Z (GTECH_OR2)
0.000000
4.255478 f

I_118/Z (GTECH_NOT)
0.000000
4.255478 r

C9593/Z_0 (*SELECT_OP_2.1_2.1_1)
0.000000
4.255478 r

TRext (out)

0.000001
4.255479 r

data arrival time
4.255479

-----------------------------------------------------------

(
Path is unconstrained)

这是report,不明白为什么说"Path is unconstrained",且该路径的start point是command[11:0]这是个input port,end point是TRext这是个output port.还有这条path是组合逻辑,是不是和这有关,该怎样解决呢?请各位路过的大虾帮帮忙,多谢谢~~

网友:
DC 时钟只能约束reg to reg
input delay 约束 input port to reg
output delay 约束 reg to output port
max/min delay约束input to output port
不知道能帮助你不

网友:
上面说的好像有点问题,这个图应该不错:

网友:
這種組合邏輯的約束,可以建一個VIRTUAL CLOCK來約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这个是逻辑电路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请问怎么建一个virtual cloc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