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相关

楼主(2012-05-15):
CALIBRE文件夹中的一个名位source_add的文件
里面的内容:
.SUBCKT rnpolrpo_dis  PLUS MINUS BULK
.ENDS
.SUBCKT mimcap_shield  PLUS MINUS BULK
.ENDS
等等
这些什么意思? 有什么作用?  用在什么地方的? 新手勿怪~望高手来科普...求指教./

网友:
这个我在TSMC的BCD工艺中看到过,主要对rnpolrpo_dis 、mimcap_shield  。。等一些特殊器件的端口说明,在calibre跑LVS的时候要用,使用方法是,将
***********************************
.SUBCKT rnpolrpo_dis  PLUS MINUS BULK
.ENDS
***********************************
.SUBCKT mimcap_shield  PLUS MINUS BULK
.ENDS
加到"xx.src.net"这个网表文件的后面就行了,不然LVS跑不过。这个网表是source生成的。

网友:
一些特殊的器件,如果没有,不加也罢,

网友:
SUBCKT rnpolrpo_dis  PLUS MINUS BULK
是对一个器件端口的命名,有四个端口

网友:
说明,rnpolrpo_dis   --是指器件名,
PLUS MINUS BULK  --是三个端口,
这个电阻有三个端口。定义了衬底接的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这些特殊的器件特殊在什么地方?或者举个例子?

网友:
应该是定义这些器件的!

网友:
是定义器件model类型的,include到网表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定义这个电阻有三个端口,如果不定义的话,你版图中用到这个电阻,做lvs时就不认这个电阻。就过不了lvs.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2018-01-11):
Thank u very much guys...

网友(2018-05-22):
3t—device,器件模型

网友:
这是3t_device,器件模型,没有这个器件模型提不出来。

网友(2018-10-21):
回复 网友A:

   Take to read care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