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的map文件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2-05-16):
求助,我现在只有一个gds文件,而且也知道它的原始的工艺库(因此可以得到tf文件),那么请问,map文件从哪里得到?

网友:
不一定要的,如果直接有opus,可以直接起来,然后点abstract,

直接从opus里面起来abstract,是不需要map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开始摸,还不知道什么是opus……在只有工艺文件(tf),gds的情况下,能否使用abstract?多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否帮我看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2342这个帖子,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2012-08-12):
回复 3# lvguang  没有回答啊,您懂了吗?求解,谢谢

网友:
    technology file 里面肯定有layer 定义
lef generation 不需要全部的层的定义

网友(2012-12-14):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后来用的什么map文件。我这边有好多map文件,不知道选哪个?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