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参考电压那几个管教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2012-05-16):
1.看到资料上说:每个BANK都有一对VRP/VRN管脚,VRN通过一个参考电阻R上拉到Vcco,VRP通过一个参考电阻R下拉到地。VRP/VRN管脚提供一个参考电压供DCI内部电路使用,
这个DCI是干什么用的呢?怎么在FPGA内部打开这个功能?

2.每个BANK都有多个VREF管教用来外部提供参考电压的,这个怎么用呢?每个管教都要接电平吗?

网友:
每个bank中的参考电压是当使用一些IO标准时,需要参考电压,如果你使用的IO标准不需要的话,就可以不连。具体哪些标准查看datasheet。

网友:
1.这个使用来实现在FPGA内部实现上拉,下拉等功能,以保障信号完整性的。在约束文件中可以直接约束。
2.见楼上

网友:
主要是给I/O提供电平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