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编译Xilinx的secureip库

楼主(2012-05-16):
用VCS编译Xilinx的secureip库时,出现以下问题:

Error-[UC] Unexpected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e' is illegal in the context.
  "/home/Xilinx_lib/12.2/ISE_DS/ISE/secureip/ncsim/gtx_dual_fast_ncsim/gtx_dual_fast_001.vp",
  1

1 error

VCS是200812版的,Xilinx是12.2版的
是不是版本不对,那么该用什么版的VCS来编译ISE12.2的secureip库?

网友:
觉得不是版本的原因,而是你是否在VCS编译文件compile.f文件里指定了XILINX相关library所在路径造成了,如

# Xilinx primitives
${XILINX}/verilog/src/glbl.v
-y ${XILINX}/verilog/src/XilinxCoreLib +libext+.v
-y ${XILINX}/verilog/src/unisims       +libext+.v
-f $XILINX/secureip/vcs/gtx_dual_fast_vcs/gtx_dual_fast_cell.list.f

楼主:
那我要用VCS编译secureip下的.vp文件,还要添加哪些东西进来,路径如何?

楼主:
还有一点,.vp文件的头几行是这样的:
`pragma protect begin_protected
`pragma protect encrypt_agent="NCPROTECT"
`pragma protect encrypt_agent_info="ncprotect   08.10-s003"
`pragma protect author="Xilinx"
`pragma protect author_info="gtx_dual_fast.009"
`pragma protect data_keyowner="Cadence Design Systems."
`pragma protect data_keyname="CDS_DATA_KEY"
`pragma protect data_method="AES256-CBC"
`pragma protect encoding = (enctype = "BASE64", line_length = 76, bytes = 11136)
`pragma protect data_block
S;faMIMl;o999999elFE4uKrB7lEBii6NRCzo0PgJ4yh6blaZqpqS8fEW68X1cp16Oa5eGDHmoW6
dHgM8zawG8bAUZ3/qJ99svpT9XQ/gnoUmtJqHUZBURc7LBis272h8R/vzJWUhjr8zEVCdax5mtIy
acHCevY3ZVUQiphKr+m1BSFC6GA1cU/wodTAGDuxyriEK3vYU6ksybU5wRLZAecv9A/4vfunfRXd
eI2jLwjTjBw/Vr06CTYGRztXA+WOmVILTubBMV0UVIkQk071goX8FGoELk50zKEOpfVrq/PQDNs4
AYrmQWcwdTM8zcGmEKEl6ZBih3DdeUoQGs2l1fWywT3E8+m6om5VgAoU+jmu9zHOFi/uBP7Lty8U

`pragma在verilog2001中找不到,不知道是干吗的。。。。高人指点啊

楼主:
有木有人碰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求解

Error-[UC] Unexpected character
  The character 'd' is illegal in the context.
  "/home/Xilinx_lib/12.2/ISE_DS/ISE/secureip/aldec/gtp_dual_fast_aldec/gtp_dual_fast_001.vp",
  1
  Source info: `pragma protect data_method = "aes256-cbc"

1 warning
1 error

pragma 是什么语法,verilog2001里面没有,头疼了,VCS解密不了啊。。。。

网友:
这个我没接触过,觉得.vp应该也是类似于.v模块这样的结构,
个人觉得是不是有替代方案?也就是.vp文件本身无法仿真,但是提供商会给你个仿真模型?你用这模型一样地仿真使用。

对于加密过的代码,综合也是成黑盒子的(它不会让你看到明码网表结构的),然后在布线的时候,ISE会检查license,然后根据ISE与加密代码公司之间(你这个应是同一家公司)达成的转换协议生成真正的布线结果,然后使用。

我用过altera器件和第三方加密代码,他们这么实现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2楼说的对,VCS只能编译vcs/下的,
-f $XILINX/secureip/vcs/gtx_dual_fast_vcs/gtx_dual_fast_cell.list.f

其它的是针对别的工具的

网友(2012-12-14):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果然如此!xilinx的库确实让人头疼啊。

网友(2014-06-06):
回复 网友A:

我在编译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其它该指库路径的时候都指了,也不知道出错在哪里。就是vcs编译的时候过不去

求指导啊

网友(2014-07-12):
求指导指导

网友(2014-11-10):
回复 网友B:

   赞一个,之前我直接加到VCS的compile option,搞不定,搞到file.f里面,居然通过了。。。再赞,继续赞

网友(2016-06-12):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我的问题也是这样,我vcs是2010,vivado是2016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试下去掉secureip.list.f  这个list里面还有很多子list   只编译里面你需要的那个list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这种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2016-12-13):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把Secure IP 单独编译,试下。

网友(2019-01-24):
编译secureip下的.vp文件,还要添加哪些东西进来,路径如何?

网友(2020-08-22):
你们的库从哪里下载的,还是从vivao安装文件里找到的。

网友(2024-07-06):
编译选项增加“+verilog2001ext+.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