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处理器综合怎么做

楼主(2012-05-16):
请教各位大侠,处理器应该怎样进行综合啊?本人用的是Synopsys的Design Compile

网友:
????什么叫怎么做,策略选择??还是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处理器综合前要选定RAM类型是吗?这个我不懂。策略可以结合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脚本怎么设计啊?不知道有没有关于处理器综合的实例啊,或者这方面的资料也行。

网友(2012-06-18):
支持!

Mark up 一下,留个印

盆栽绿植防辐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处理器软核?

网友:
你说的处理器,是指的cpu core?还是以买的core的软核做成的复杂soc?
cpu core软核,买的时候,会有相应的综合环境,简单设置调整一下,就ok了。
如果是复杂的soc,要看规模了,如果很复杂的话,综合策略的选择,需要对整个架构非常了解,才能综合出较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网友(2012-08-23):
采用bottom-up策略做呗,老师讲过的。
一块一块的处理,

对了,处理器一般都是全定制的,自动布局布线的效果能好吗?
看OpenSparc的代码,就是assign加上DFF呀,就是线路图,没什么好综合的,已经是电路了。也许综合后反而效果不好了。
建议参考OpenSparc综合脚本。

楼主(2012-11-18):
回复 网友B:

    嗯,用的是LEON3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谢谢!以后还要多多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还是初学者,好多东西不懂啊,希望以后能多交流

网友:
co ask for softcore.

网友(2017-12-19):
回复 网友E:

    楼主LEON3的综合和门级仿真过了吗,急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