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作开关管的MOS到底尺寸应该大还是小?为什么啊?

楼主(2012-05-16):
看了不少东西 有的人说大了好 有的人说小了好 我只是记得好像是小些好但是一想 管子小了 R就大了 用作开关的话R应该是小了好啊
另外 大管子的话栅电容大了 速度就慢了 是这个原因吗?
求各位大侠指点
发现自己真的是菜鸟啊 学得东西远远不够。。。。。。

网友:
看你应用的要求

网友:
适合就好

楼主:
有没有实践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呢?

网友:
我觉得也是看应用。。

网友:
tradeoff,所以要看实际应用条件,甚至要看你设计时看重什么,有时候会牺牲另一种特性,所谓tradeoff

网友:
It depends on the source and load impedance, signal frequency, speed required, and the MOSFET itself. For example, low speed application you can choose bigger size, for high speed, you have to trade on-resistance, and parasitic cap according to your circuit. need simulation.

网友:
这个你要反过来想,首先,开关是不是越大越好,显然不是,因为面积越大越贵,那是不是越小越好,显然也不完全是,但至少面积小了,因此,结论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越小越好。要求一般是电阻,电容,带宽什么的。本征的频率一般稳定了,那就看带负载的带宽了,带上负载算个带宽,越小越好。

网友:
一般是工艺中比较小的W/L

网友:
要求导通电阻小就用尺寸大,要求寄生电容小就用尺寸小

网友(2020-06-18):
我仿真了多个管子,发现开关对的尺寸要比跨导级的小一点,这样噪声系数会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