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EDI 10.1)进行时序分析失败,CTS设置失败,无法load timing libraries

楼主(2012-05-16):
使用encounter进行时序分析(report timing)时候,显示无法load timing libraries,但是这个在mmmc中已经设置了。而且CTS中设置inv buf也失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设置CTS,但是还是失败了。求版主及各位帮助下,谢谢。下面是图片

网友(2013-01-05):
同问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encounter 10破解版的bug。需要修改工作目录下面的一个文件,因为在图形界面上的所有操作实际上都对应着相应的命令,只要直接修改命令就可以了。具体的文件名我忘记了,很容易找到的。所以,如果使用脚本运行encounter而不是图形界面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如果你是用gui窗口import design的话,应该没有个问题的。用cmd, load config,或者source以前写好的scripts就会有这个问题的。EDI9和10对MMMC脚本支持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解决方法不一样啊,我的环境是redhat E5. 或许解决方法有多种吧,不断尝试下就能找到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