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进行lef抽取的时候,一直报关于prboundary的错

楼主(2012-05-16):
使用abstract进行lef抽取,我只使用了一个简单的非门的gds版图,map文件里面的内容是随便找的,但是应该不会影响abstract的工作,进行pin设置时,总是报错,关于prboundary的,求帮助。非门只有一层金属,没有via。
下面是部分设置的图片

网友:
我也刚刚解决这个问题。我用的是smic18的库。出错的原因是,你的工艺库文件没有定义prBoundary中相关的via和metal。所以你要在cadence DFII中做如下事情:
1.CIW->Tools->Technology File manager,出现technology file tool box
2.在这里,我们是要对已存在的工艺文件库进行修改,所以选择“NEW”新建自己的工艺库(一次不会破坏原来的库文件)。出现下图所示对话框:
technology file name(你新建工艺库文件名),比如说叫作‘smic18techfilenew’。点击下面的browser,加载工艺厂提供给你的techfile.tf,注意:此文件在你所使用的工艺库文件家里面,里面还包含着另外一个工艺文件-'techfile.cds'。
3.点击ok,你的工艺库生成了。接下来是对prBoundray相关属性进行修改。点击tool box里面的Edit Rules。找到prBoundray属性,点击file—>edit,将提示错误时,所缺的via和metal加进去。弄完保存。
当然你也可以将原来的工艺库复制一份出来,将里面的techfile.tf文件进行修改。我所用的smic18库里面的techfile文件没有定义prrules,所以abstract generator报了错误。具体格式你可以参考abstract user guide和/opt/cadence/your_DFII_path/tools/dfII/samples/tutorials/abstract/tech.dump。总之这样可以手动将prrules编写进去。然后在按照上面所说的1-3的步骤,生成你所要使用的工艺库。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金属是叫作metal1么?检查一下layer map

网友(2013-02-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08-07):
敢问有木有 Abstract  user  guide  分享一发?

网友:
不错,2楼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A(2014-09-22):
Cadence Abstract Generator User Guide.pdf (1.44 MB, 下载次数: 552 ) 回复 5# Terry_

网友(2015-04-19):
好,非常好

网友:
boundary 那里不是填metal1 而是填你画的boundary层在你的layout是 第三圈那个白色的矩形框 把这个层名字填进去

网友(2015-10-12):
楼主解决没得啊,我和你完全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Pin--> map那里要写成 (label label-purpose metal metal-purpose)( 还有的话写在这个括号里 )    如果purpose一样可以写成 (label metal)

boundary--> 选 always.  然后填入layer1 layer2 layer3    这个要看你的cell怎么拼,如果是共用sub的话 就填把你cell框起来那层。 上面从外往里数第三圈,下面第二圈那层

网友(2017-03-07):
从没提过LEF,一直想知道LEF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7-05-30):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
多谢7楼的分享!

网友(2017-12-04):
学习了 长见识了

网友(2018-02-12):
abstract只能抽矩形的Lef出来吗?

网友(2019-01-15):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我在做抽取lef时,抽不出cc,via等接触,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19-04-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9-06-06):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22-02-21):
从没抽过lef,但感谢答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