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怎样设置pad?

楼主(2012-05-16):
请问在encounter (EDI 10.1)中怎样设置pad?我只设置了io,但是没有找到怎样添加pad的方法。求帮助啊

网友:
如果netlist里面没有pad,最好先加进去,
encounter是摆放pad的,用它加pad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虽然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加pad。在网表中怎么加?

网友:
同样困惑

网友:
用手写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个现在还不关键。因为对于小的模块,只要后端的数据信息,不需要做pad。能否帮我看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32342这个问题困扰我两天了,多谢

网友(2016-03-29):
这pad在die size外面,难搞啊,真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