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中multi-threading options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大家有没有用过,tran仿真中multi-threading options是什么意思?
可以加速仿真速度吗?

网友:
多核
可以,不过网表太小效果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如果网表比较大,对仿真速度的提高效果会更明显一些,是吗?
一般nthread=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顶层仿真,multithread 对仿真速度的影响应该比较明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随便你设,但超过你机器的实际cpu核数就默认为你最大的核数,但如果你网表不大,你会发现虽然每个核都在跑,但占用率只有10%可能,那么你实际在跑的只有N(核)*10%的计算量,如果你网表大,就能把每个核用到100%,

你只能指定核数,软件自己控制占用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仿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ECTRE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spectre那个多核没什么用,用了和不用一样。

如果电路比较大,还是建议使用turbo或者APS,多核加速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