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f文件可以生成stream map文件吗?

楼主(2012-05-16):
请教高手,如果工艺厂没有给steam map文件,怎么将tf文件的层信息导出成stream map文件格式(不想自己手写),谢谢!

网友:
tf  內會有一段是寫 steam map

网友:
把layer name和layer  number提出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这个想学习一下!

网友:
是啊,真没有这个功能,除非你自己编写个小程序,把tf中关于stream layer那一段提取出来做成map文件,问题是好像没这个必要...

网友:
laker里面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2-06-19):
没有可以自己写,很简单,cadence的help里有格式(stream in/out的map文件),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楼主看下perl ,自己写个小脚本,就可以自动把相应的层提出来了

网友(2014-04-15):
回复 网友A:

   请问laker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是一种画图工具,跟virtuoso一样,没用过,听说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

网友(2014-05-17):
你直接stream out,log file中有summay的一段,直接截取出来就ok了,

网友(2016-03-30):
先直接stream out一次,bin目录下就有streamOut.map,然后把里面的数值根据tf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
把tf文件中stream的那一部分拿出来处理一下就好了吧。总共4列,
layername purposename layerno datatype
把所有需要streamout的层次写进去就好了。

网友(2016-05-16):
把相应的layer   stream number    data type写在一个.map文件里,到时stream in/out时添加Layer Map Table就行了

网友:
layer name layer number datetype

网友:
可以 tf文件里面有一段是stream out,只留下layername  layer purpose Stream Datatype四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