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的s参数仿真为什么用psp而不是sp?

楼主(2012-05-16):
混频器的s参数仿真为什么用psp而不是sp?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指的是PSP 和 SP 模型?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但PSP是集合了SP和MM11的优点。具体的可参见书 Transistor Level Modeling for Analog/RF IC Design

网友:
PSP指的是周期性S参数,考虑混频器是一个线性时变电路,所以其参数S参数啊,NF啊,输出阻抗啊都应该考虑成周期性时变的。所以仿真时当然用周期性的了,同理,PSS也是,PAC也是.如果你想更精确的仿真,那就用.QPSP ,QPSS QPAC等非准静态周期性变化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