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后生成网表文件的保存格式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write -format ddc -hierarchy -output ../mapped_scan/test.ddc
write -format verilog -hierarchy -output ../mapped/test_syn.v
这两句话,生成是不是都是网表文件?有什么区别?PT读入哪个文件进行分析?求解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第二个的读入pt,不过dc后做pt的时序分析不准,一般是用APR后的读入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啊~  不是APR之前也先分析一下吗? 您知不知道保存成这两种格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apr之前的仿真可以就仿一个网表的,至于ddc。我倒是没用过,不过dc在读入文件的时候,ddc的读入速度比v文件的速度快,所以在做bottom_up的编译时,可以用ddc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知道了  谢谢啊~

网友(2012-09-27):
ddc保存更丰富的信息,包括sdc timing和部分变量,类似pt中保存的session

网友: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做buttom_up综合,是不是把先综合的ddc加到link_library里,然后进行顶层的综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link lib,lib设置不用变,跟用sub_module的netlist一样
只不过是把命令换成read_ddc

网友:
哦 明白了 他这相当于还是直接调用,不会再对他进行综合了吧

网友(2014-02-14):
PT 是什么啊? 综合的另一种?

网友(2014-06-05):
回复 网友C:

   用于静态时序分析的工具

网友(2017-04-12):
DC 过后的netlist 做PT 是不准确的,DC的时候一般都是设置ideal_network don't_touch 属性的,时钟树是理想的,用这netlist 去分析时序完全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