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师,如何用Verilog 中的语句来实现时钟转换??

楼主(2012-05-16):
比如我现在又一块时钟信号为20M的板子,但是我想获得时钟信号为25M的,除了用锁相环外,如何用Verilog来实现?用50M的来获得25M的我会,但是频率增加我不会。请各位大师们帮忙!

网友:
clock wizard?可以不。。。。。。

网友:
利用相位累加原理,f1 =f2*k/N     f1 输出频率, f2 时钟频率  N 是你的计数器N=2^n     根据你需要的频率 算出频率字K 就可以的出任意的频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感谢回复!我现在才刚开始学习verilog,在HDL语言中能用乘除运算吗?不是只能通过统计时钟信号来实现计数吗!

网友:
时钟转换跟verilog有一毛钱关系吗
是各种门flip-flop,and,or,nor,not==在做
只要你懂电路原理 就应该明白

网友:
呵呵,关注,但是为什么不用锁相环呢

楼主(2012-08-27):
回复 网友C:

    谢谢!刚开始不会,现在会了。用锁相环真的很简单……

网友:
时钟转换 Verilog HDL 关系?表示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