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弱的问一个关于synopsys的vcs仿真问题

楼主(2012-05-16):
在vcs仿真的时候,打开了仿真窗口,这个时候如果修改了程序,有什么办法设置可以不关掉仿真窗口,根据修改的内容再次仿真程序

网友:
这不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你说的是sim菜单的下拉选项吗?那个只能重新仿真,但是如果改过程序的话它仿的还是旧的程序啊。每次改了程序之后我都得关了仿真窗口,再重新vcs。

网友:
有个rebuild ,simv下面

网友:
VCS版本应该比较老吧 ,现在的版本好像已经没有Virsim这个窗口了,直接可以开启DVE功能

楼主:
rebuild点了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