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码方式下:BCH码与卷积码的选择?3G对短码选择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楼主(2012-05-17):
BCH码在短数据包下具有较卷积码更好的性能,而3G却选择了约束长度为9的最优卷积码。原因何在?
在移动通信或其它无线通信方式下,短数据包存在大量潜在的用户。而短码方式下Turbo与LDPC在性能上均不占优,因而传统的码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传统的编码方式中,又以BCH码及卷积码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通过分析、比较,BCH码较卷积码肯有更好的性能,但3G中却选择了卷积码作为短数据包的通信方式,不知道其中深层次的原因。下面对BCH码与卷积码在短下的性能进行比较,也希望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共同探讨:
(1)从码距方面考虑:对于BCH码,在码长n=127,信息位长k=64时,最小码距可达d=21;而对于约束长度为9的最优卷积码,其码距只有d=10;
(2)从译码复杂度方面考虑,编码约束度为9的卷积码状态数也达到了256,而BCH码也可以采用诸如Chase 2及OSD等译码方式,译码复杂度也在可控范围之内;
(3)从现有的权威参考文献的仿真结果方面看,约束长度为9的最优卷积码的误码率为10^-5时的Eb/N0=3.8dB,而BCH码,在码长n=127,信息位长k=64时误码率为10^-5时的Eb/N0=3.2dB。
希望感兴趣的对这一技术选择发表自已的看法。

网友:
卷积码用的是最大似然译码方式?BCH应该也可以吧?还是门限更低的时候BER不会变动太大?

网友:
1) 编码约束度为9的(R=1/2,最优)卷积码,其码距只有d=10是不准确的, 这只是最小自由距。
2)BCH的Chase 2及OSD算法其实是简化版的ML算法,比穷尽搜索ML算法是简单些,但还是比较复杂的。肯定会存在复杂度和性能的权衡。
3)卷积码有着非常简单的Viterbi算法,并且是和ML等价的,可以达到穷尽搜索ML的性能。另一方面卷积码又是非常灵活的,基于母码通过Rate match产生各种码率,对于3G,4G移动通信网的使用效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4)对于你说的仿真结果,R=1/2约束长度为9的最优卷积码的误码率为10^-5时的Eb/N0=3.8dB 是对的